多级菜单,子菜单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3-07-18):
网上很多关于 allegro 快捷键设置说明。

但没找到 如何设置一个多级菜单,子菜单的说明。

比如,设置快捷键shift+c =  dislpay - show rats - componment  ,怎么设置 ?

楼主:
alias C1 rats net  ?

网友:
    错。
    这么写:funckey C rats component
注意:C是大写的就可以了。
    到时候按Shift+c 就可以了

楼主:
    funckey fc rats component
command下 fc 直接运行命令

alias fc rats component
    command 下 fc + entry 运行命令

网友:
    楼上正解
另外也可以在 env文件中直接添加

网友(2013-11-14):
    同样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在 env 文件中
添加
    funckey  任意功能键 rats/unrats   net/component
    如funckey 1 rats 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