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叠层的埋盲孔设置

楼主(2013-07-18):
画一个6层板 pcb加工厂建议叠层设置:s-g-s-s-g-s.  埋盲孔怎么设计?1-3,3-4,4-6,1-6这样设置可行吗?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性能第一,你懂的。板厂给的只是方便生产。别的叠层一样能做。。

网友A:
    看情况了,一介盲埋孔板够不够用,够用的话就1-2,2-5,5-6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了,一介盲埋孔板够不够用,够用的话就1-2,2-5,5-6设置就行了。

按 s-g-s-s-g-s 叠层,你说的这样设置埋盲孔不对了吧

网友B:
    如果按 S-G-S-S-G-S疊層,建議用 1-3,2-5,4-6,1-6的VIA設定比較理想吧~~

网友:
    什么产品,要用2阶叠孔
    是主控的bga间距太密还是?
    如果不考虑成本当然可以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 s-g-s-s-g-s 叠层,你说的这样设置埋盲孔不对了吧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 S-G-S-S-G-S疊層,建議用 1-3,2-5,4-6,1-6的VIA設定比較理想吧~~

    这位大哥,你是故意误人子弟吧。。。

网友:
按照3楼的做法即可。
    盲埋孔不是想连哪层就连哪层的,是受生产工艺限制的。
譬如一个四层板,使用盲埋孔的话,板厂先制作中间两层(2、3层),并打孔,制作2-3的埋孔;再压上外边的两层(1、4层),激光打孔,制作1-2,4-3的盲孔;最后钻孔,制作通孔。因为层压了一次,这种板又叫一阶板。
再比如你说的6层板。按照你的做法,使用1-3,2-5,4-6,1-6;类比四层板,先做中间两层(3、4层);再压外边两层(2、5层),激光打孔,制作2-3,5-4的埋孔,钻孔制作2-5的埋孔;再压外边两层(1、6层),激光打孔,制作1-2,6-5的盲孔。这时,为了实现1-3,2-5,还需要使得2-3,5-4的埋孔与1-2,6-5的盲孔叠在一起。这种使用叠孔的,层压两次的板子,称为真二阶板,价格肯定不便宜了。
    当然具体的生产不一定按上述来做。可能是先做2、3层,4、5层,再将它们压合。但必须明确,1-3,2-5,4-6,1-6的设置是不常规的。
    而且1-3,2-5,4-6,1-6的设置,使得这些过孔在层叠中有交错部分,估计板厂做不了。
所以,按照1-2,2-5,5-6,1-6,做出的就是常规的一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3楼的做法。盲埋孔不是想连哪层就连哪层的,是受生产工艺限制的。
譬如一个四层板,使用盲埋孔的话,板 ...

    还是有点不明白,因为s-g-s-s-g-s的叠层,L1-L2过孔时,top层信号走到L2层地平面,再拉线过孔切换至L3,L4层的吗?

网友C:
    的确是这样。把这板子弄下来自己看下就明白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034
    当然钱多得要烧,也是可以做个真二阶板来的。不过也是设置成这样:1-2,2-3,3-4,4-5,5-6,允许叠孔,实现了1-3,4-6。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这样。把这板子弄下来自己看下就明白了。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0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 S-G-S-S-G-S疊層,建議用 1-3,2-5,4-6,1-6的VIA設定比較理想吧~~

    哥哥,你会不会啊???你这孔这不是搞笑吗?

网友D:
    六层两阶的话 1-2 1-3 4-5 4-6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层两阶的话 1-2 1-3 4-5 4-6

你也很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