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地铜设置

楼主(2013-07-18):
各XDJM: 在铺地铜时,有设置成铺全地铜的设置,但考虑制造时方便电解电容的焊接,所以需要将其中的一个或指定的几个电解电容的地孔,做成90度花孔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个设置法。

楼主:
这个问题,就不能实现吗?

网友:
    不行8 @; n+ k( g0 r

楼主:
    各位高手们,请帮忙看一下,能不能实现?  谢谢!!!

网友:
    可以实现。单独设置花孔,置顶的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