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颗小封装的音频ENCODER芯片

楼主(2013-07-18):
如题,需要寻找一颗小封装的音频ENCODER芯片,就是把模拟信号转成I2S信号,有用过的请推荐下,谢谢!

网友:
去TI网站找,什么TLV320AIC3106等等

网友A:
ES8328,ES8323 都可以,本国人做的,音质很好,成本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8328,ES8323 都可以,本国人做的,音质很好,成本很低,

他估计找的就是这种 又便宜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