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鼠标设置

楼主(2013-07-18):
各位大侠,我是新手,pads2007 中鼠标滚珠只能使图纸上下移动,我用着很不习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滚动 鼠标滚珠以鼠标所在点为中心缩放图纸?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设置里面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那里,执行以下reset all

楼主:
还是只能上下移动图纸呀,我需要的是缩放图纸

网友A:
缩放图纸,需要按住中键,上下拉动进行放大或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放图纸,需要按住中键,上下拉动进行放大或缩小

Pads中 不能自己定义鼠标功能吗

网友:
定义没分那么细,不过你可以在里面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ouse那里,执行以下reset all

这个还真有效,之前在Logic里滚轮没有反应,但在Layout里是正常的,我还以为是电脑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中 不能自己定义鼠标功能吗

快捷键:Ctrl+滚轮,是放大缩小图纸
Shift+滚轮,是水平移动图纸,或者是Page Up,Page Down也是放大缩小。

哈哈,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按住ctrl+鼠标滚轮就是楼主想要的功能了,我感觉很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