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能转换电源吗

楼主(2013-07-18):
请问各位大神,mos管能转换电源吗,能否给个具体实例?谢谢

网友(点评):
當線性電源降壓可以,要升壓就搭配電感和一些控制線路做成 Booster。不曉得是不是您要的答案?

网友(点评):
當線性電源降壓可以,要升壓就搭配電感和一些控制線路做成 Booster。不曉得是不是您要的答案?

网友:
不解"转换电源"是何意?

网友:
mos管能转换电源吗   什么意思啊?想半天都没想懂

楼主:
敢问 Booster是什么

Booster 是一個人名,他老爸叫 Buster。@_@|||
敢问?敢字用的好,O(∩_∩)O~

楼主:
引用 楼主:
敢问 Booster是什么

嘿嘿 我是一个硬件小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问 Booster是什么

你是指的boost电路吗? 这个是升压电路,对应的还有buck电路--降压电路!
在开关电源中会使用到一对MOS(H/L side)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的boost电路吗? 这个是升压电路,对应的还有buck电路--降压电路!
在开关电源中会使用到一对MOS( ...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我想了解一下原理,谢谢。

网友:
我是一只小小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