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共面阻抗控制的差分线如何做信号完整的仿真?

楼主(2013-07-18):
两层板上很多电路要求传输的速率越来越高,比如说USB3.0,但两层板用到共面阻抗控制比较多,请问共面阻抗控制的差分线如何做信号完整的仿真?

网友:
USB3.0好像要到5Gbps哦。两层板能做得到么?

楼主:
USB3.0最高速率是5Gbps的,我们有板子测试都通过了,而且在批量出货

楼主: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ADS EMDS 可以

网友:
是不是用的特殊板材,两层板的其中一层都是地层?

网友:
sigrity power SI,用3DFEM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