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解决

楼主(2013-07-18):
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16.6保存出错

16.6保存出错

网友:
到brd文件所在的文件夹,把.lck文件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灰常感谢啊!!!但是让我郁闷的是我每存一次就要去BRD文件里去删除一次吗?

网友:
诊断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灰常感谢啊!!!但是让我郁闷的是我每存一次就要去BRD文件里去删除一次吗?

database check一下就会好

楼主:
···新手,不明白怎么来检查这个数据库,请提供下步骤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不明白怎么来检查这个数据库,请提供下步骤吧!

先另存一个,然后存好之后找到tools一栏,里面有database check,检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