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耳机音频信噪比,请各位大神支招

楼主(2013-07-18):
最近的一个案子,耳机输出信噪比只有74db,大家有没有提高信噪比的方法?

网友A:
    请问信噪比用什么软件测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信噪比用什么软件测出来的呢

KENWOOD__VA-2230A音频测试仪

网友:
是用Virtual Ground还是true ground的输出方式呢?THD+N实测有多少?本底噪声呢?
前级运放本身的SNR能做到多少呢?如果本身运放输出性能就只有80dB左右,要想提高,无异于点石成金啊
建议把原理图和pcb贴上来看看,SNR比较容易受到codec电源的影响,电源纹波大的话,SNR就差。
音频信号PCB走线也易受其他信号线串扰的影响,如果是headphone输出要注意包地处理,如果是speaker输出要注意走线需遵守差分线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