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转SPD后,过孔问题

楼主(2013-07-18):
    电源的过孔变成开路了,而且好像有两个孔存在,这样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有时候Allegro转SPD文件的孔确实会出问题,比方说有些连接器的孔它会当做过孔处理,而且还会把‘孔’的反焊盘放大,导致参考面都不连续了。。。你这个自己可以验证一下,如果是两个,那你删掉一个看看剩下什么;应该就是一个过孔,在转换的时候有了两个名字,说不定它的各个参数有变化。。。

网友(2015-01-17):
    楼上讲得不对,反焊盘的大小是可以自己定义,大小可以自己控制。在转换的时候可是选择间距为反焊盘以准还是有Allegro文件的设定规则的准。
你看到的多的过孔这样的说法不对,其实只有一个,你看到的有多个,其它是焯盘对的焊环,不是过孔。在转文件的时候,要作个选择,如果中间层有走线,那么是否转焯盘还是不转,也就是所谓的反焊盘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