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铺地问题

楼主(2013-07-18):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有个问题就是,双层板中,怎样给地网络加无限量的过孔。怎样加最方便。我现在在给地网络加过孔时,过孔多了在检查连接时就会出现错误,多出的过孔就会显示没有连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网络属性,设置有问题啦。

网友A:
    右键 - NET - 选中你要添加VIA的网络 - 右键 - 新增VIA....就可以随便你怎么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 - NET - 选中你要添加VIA的网络 - 右键 - 新增VIA....就可以随便你怎么加了.

但是它有数量控制呢,你VIA加得多了检查时就会显示无连接这个怎么回事呢,该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