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这样一个项目,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13-07-18):
一个项目里面有6个PCB板,现在生产需要,领导说要拼板,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项目要怎么拼板才能更方便生产呢? 如果每块板都单独拼的话,那块大板可以3块拼在一起,那么第一排第二个那块小板应该拼几块呢?

楼主:
因为每块板上都有贴片电阻电容,所以拼板之后还要做钢瓦 。。。 应该怎么拼好呢?   大家帮帮忙  ,先谢谢啦

网友A:
最直接就是分开拼,几块板拼一起难免有元件位号重复,到时又是一件麻烦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就是分开拼,几块板拼一起难免有元件位号重复,到时又是一件麻烦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嗯嗯   我也这么想, 之前只拼过大板 ,请问下,那个最小的板一块拼在一起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也这么想, 之前只拼过大板 ,请问下,那个最小的板一块拼在一起好呢?

这个就要看你们以后会不会单独用到其中一块了,如果没用到的话拼一起也没什么所谓,不过看你那几块板的外形拼一起也不好拼,分开拼得了。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先大概摆放下看看,怎么样摆放更省板材。不过这么多拼在一起,硬度可能会不够的,到贴片时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先大概摆放下看看,怎么样摆放更省板材。不过这么多拼在一起,硬度可能会不够的,到贴片时挺麻烦 ...

我分开3块拼板了,  那能不能3块的钢瓦做到一块中呢? 因为一块钢瓦就要60多块,老板说能省钱就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开3块拼板了,  那能不能3块的钢瓦做到一块中呢? 因为一块钢瓦就要60多块,老板说能省钱就省。

如果你想要只开一块钢网的话,那就得给几块板子拼在一起制板,拼板交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