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的隔直电容是靠近CODEC放置还是靠近接口放置?

楼主(2013-07-18):
音频电路的隔直电容是靠近CODEC放置还是靠近接口放置?

网友A:
我讀了一些文章,高速交流訊號直流隔絕電容(DC Blocking Capacitor)是建議靠進近源(Source)端可減低反射訊號與發射訊號不同相位的的影響。

音頻(Audio)訊號屬於低速,對直流隔絕電容(DC Blocking Capacitor)的位置不是那麼敏感。

不過有些人提到一點,既然是隔絕直流,你越早處理,後段的線路萬一不明原因短路,可防止源端(Source)燒掉。

所以,放靠進近源(Source)端依然是有些好處!

网友(点评):
1.一般音频信号都会包地处理,且基本上不会高压信号放在一个区域,那儿来的烧掉源端的说法. 2.音频信号最多20K,那来的高速,且高速交流信号中串的电容靠近源端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辐射. 欢迎继续拍砖,把问题真正弄明白

网友:
我怎么觉得靠近接口好,
因为小信号比大信号容易受到干扰,
CODEC出来的音频信号经过电容,肯定有衰减变小.

网友(点评):
容抗遠小於輸入阻抗時,衰減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讀了一些文章,高速交流訊號直流隔絕電容(DC Blocking Capacitor)是建議靠進近源(Source)端,可減低反 ...

请教斑竹,如图两个幅度相同的信号那个会更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
gui_qu︰
1. 一般音频信号都会包地处理,且基本上不会高压信号放在一个区域,那儿来的烧掉源端的说法。
2. 音频信号最多 20K,那来的高速,且高速交流信号中串的电容靠近源端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小辐射。

欢迎继续拍砖,把问题真正弄明白。

你需要別人陪你去醫院嗎?我什麼時候說音頻(Audio)訊號是高速訊號了?眼睛鬼打牆了是不?

直流電平即便只有 0.5V,短路到地(GND)電流是無限大,不必和什麼高壓短路。以前音頻放大器(Audio Amplifier)輸出保護較差,量測時在直流隔絕電容(DC Blocking Capacitor)前不小心短路到地,一下子就燒掉了。

网友:
你是指输入还是输出?
输入靠麦克风(或者line-in),输出无所谓。

网友(点评):
就知道你們會陰我,所以我寫「源端」,曉得了唄~^_^

网友:
圣代甜筒︰哈哈,遇到个瞎子狗斑竹怒了!

我彌陀佛~惡言粗語均是罪過。

我是看到「歡迎拍磚」,就不客氣用力砸了!

下次會控制一下。

网友(点评):
不用控制,狗大应该有点野性......

网友:
音频信号都是低频,只有其他信号干扰它,它是干扰不了其他信号的,所以我感觉只要远离高频和大电流处怎么样放置都不所谓呢?本人愚钝哈哈哈。。。。就当瞎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