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OrCAD,在用OrCAD画原理图,连线的时候,怎么调出这个红点显示的?

楼主(2013-07-18):
    新手学orcad,在用OrCAD画原理图,连线的时候,怎么调出这个红点显示的?

之前没有这个红点,连线的时候老是连不上,这个红点是在那里设置显示或者不显示的呢?

楼主: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自己顶一下,家里的电脑有这个红点,公司里的没有,奇怪了。版本都是16.3

网友(2013-11-24):
    你看下图标是在这个状态下吗?

网友:
    看红色框位置勾选上,就OK了;也可以点击楼上的那样的快捷图标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是來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