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orcad出boom时100K的电阻值会生成成0R

楼主(2013-07-19):
我有一个电阻明明value是100K 出boom时出来居然是0R 真是害死人哦

网友:
用了 ORCAD 這麼久,第一次聽到BOM沒有按照 Value 的值來顯示,還真是奇怪。

個人猜測出錯的原因如下:
(1)會不會 BOM 連結到不對的欄位?
(2)或是 CAPTURE CIS 有使用變體的 BOM?
(3)明明是平坦式的電路圖,還是使用階層式的電路圖(也就是有使用occurrence属性),才造成問題?

楼主:
使用的是reports-cis。。。出bo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reports-cis。。。出boom

用 report cis 也有可能是上面的(2)或是(3)原因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