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7-19):
    如下图,运放输出接了个大电阻到GND,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隔直电容确实可以组成一个RC高通滤波器,但不是 布鲁斯基(bluskly)说的那样,与这个36K组成。
正确的说,47uF的大电容,应该会与音频输出的负载Rl组成一个RC高通滤波器。
    以32R的耳机负载为例,这个RC高通滤波器的-3dB截止频率为:
f=1/2piRC≈211Hz
    如果用36K代进去,你会得出f=0.188Hz的截止频率,这显然不是你想要要的。

    所以这个电阻36K电阻并不是为了做为 HPF电路组成出现的,而是为了消除Cout电容充电的pop声加入的预充电电阻。因为在插入耳机的时候,在插入前由于没有信号回路,电容Cout是没有电荷的。在耳机插入的瞬间,因为构成了信号回路,电容就会开始充电,这个时候耳机上就可以听到pop声。加入这个电阻后,在插入耳机时,电容Cout本身已经充饱电荷,电容两端电压不会变化,就不会出现pop声。

ST的功放芯片介绍中,也有类似描述:
为消除Cout引起的Pop噪声,一般采用对Cout进行预充放电的方式,用一个ST的单刀双掷模拟开关STG3155对输出电容在初始阶段进行预充电,通过设置电阻R和电容C调节充电时间,以避免对Cout的充电信号落入音频范围(20kHz~20kHz)。

补充一下,电容的方向大概是放反了!

网友:
    私人恩怨吧
    傻眼了,明明是想金钱+10的

    风吹摇摆 -10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直电容确实可以组成一个RC高通滤波器,但不是 布鲁斯基(bluskly)说的那样,与这个36K组成。
正确的说, ...

嗯,解释的详细

    电容方向确是放反拉

这么说在中间的每一级运放的47UF电容后面都要串接接地电阻了来防止啪啪声了?

网友A:
    风吹摇摆,这是打击报复嘛?
寻找版主 超级狗,我要申诉啊

LZ,应该不需要每一级都加吧,我个人觉得在最后一级接负载的输出加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吹摇摆,这是打击报复嘛?
    寻找版主 超级狗,我要申诉啊

再问下,那个电容如果放反了,对正常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我看别人画的图很多都是反的

    输出前有个跟随器,我这个电阻是接在跟随器前面一级的运放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那个电容如果放反了,对正常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我看别人画的图很多都是反的

    电容前是运功输出的1/2vdd偏置电平,电容后是耳机负载接地……电容放反的话,请参考电源上反接有极性电容的例子 我接反过,于是爆了

    不过照网上看到的说法,在电容耐压值比较大,工作电压低,电流比较小的时候,现象不是那么明显,可能要比较久才会出现象。
“如果电容容量很小,耐压很高,工作电压低的话,反接看不出来啥;如果容量稍大(100UF以上),耐压离工作电压近,电容不会超过10分钟就坏,坏的表现形式是:先鼓包,再吹气,然后爆浆。”
“阳极箔上的氧化铝如果施加反向电压就会重新地被还原成铝,从而失去了绝缘电压的介质,不击穿才怪呢!即使不击穿耐电压能力也不行了”
    “如果反接了,其介质就被破坏,导致发热后击穿。使内部的电解质气化,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电解电容器就爆炸了。”

    综上所述,反接电容最好的情况是电容的寿命短了,效率低了,耐电压,电流能力减弱。然后产品用了一段时间后,返修率大增,客户找你投诉,要你赔钱,一起找警察叔叔聊天;最坏的打算,就是测试的时候爆在你的脸上,记得这时候要迅速发帖,然后版主 超级狗会帮你叫救护车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频率在电路中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频率在电路中是如何计算的?

     上面有写公式啊……君不见论坛之贴第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