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管脚的检查

楼主(2013-07-19):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orcad里面能不能把元件的管脚给导出来呢?FPGA有484个管脚,我想导出来和资料上的对一下,不知道有什么方法?orcad有没有把PIN导出来的?或者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选中project 在tool选项里面有个export FPGA的选项

网友:
如果只是要知道單個元件是不是跟文件(datasheet)上是否相同,而不在意連接線名稱,還有其他方法產生文字文件來比對。

方法如下:
(1)產生新的 DSN 放上該元件,然後用一根連接線(或是幾根連接線,以畫圖方便為原則)將所有引腳連起來。
(2)產生 Netlist。菜單 => Tools => Create Netlist => Other (頁面) => Formatters: orWirelist (選擇格式) => 確定。
(3)打開剛剛產生的 Netlist 就可以得到完整的引腳名稱,引腳編號,引腳屬性,引腳接連的網絡名稱。

网友:
讚哦,剛好有用到說

网友(2014-03-26):
蠻實用的....感謝樓上幾位大俠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