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 METRICS CHECK出错

楼主(2013-07-19):
    SI METRICS CHECK串扰时候出错是什么原因,找不出来。

网友:
    别的模块能用么?

楼主:
    目前只用了这个,跑另一块板子没问题,这个出现问题了

网友(2015-01-16):
    有可能是内存不够的原因,总体来说文件太大,内存太小,软件跑不起来
    5 s+ M! M, F6 y4 f解决方法,能出其它程序,加大内存,把原文件做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