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该如何分析啊?

楼主(2013-07-19):
  各位大侠,我有两个个电路看不大懂,请大侠们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啊!感激不尽。

  第一个是一个红外线的发射电路,不知道R159和R58的值为什么那么小?  这个情况下三极管的作用是开关还是放大啊?

  第二个也就请高手们分析给我听听吧?

网友A:
图一:100R是用来限流的。应该是MCU或者是CPU直接输出的一个IO口。那所谓的4R7也是用来限流的,用来调整红外发射管的发射电流的大小。三极管应该是开关作用。
图二:不就是传说中的复位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一:100R是用来限流的。应该是MCU或者是CPU直接输出的一个IO口。那所谓的4R7也是用来限流的,用来调整红外 ...

1,基极的限流电阻这么小? 还有那个4R7这么小能限流吗?三极管导通时候的CE阻值都不止4R7
2,这个复位电路为什么要那个R56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