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三极管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2013-07-19):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在实际过程中出现一个混乱的电路,特此找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如图。
说明: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是在5V存在的状况下,BC856B不导通,9V的电压将无法导通,会在10K电阻两端为同一电压。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出现的状况如图,电压为5.7V。
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如何产生的,原理是什么,怎么避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这是什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设计??

这个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这里只是做了一个局部的仿真,在图中3号线的位置,实际是一个控制信号,想通过三极管来控制这个信号的电压,要么是0V,要么是跟后端9V一样的电压,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会出现图中的现象,电压会被嵌位在5.7V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设计??

基极偏置电压不对吧,怎么看你这个管子都是导通的呀!

网友C:
这个电路貌似关不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极偏置电压不对吧,怎么看你这个管子都是导通的呀!

说是导通的也很奇怪,为什么电压不会是0V呢,导通之后E极应该被拉到地才对啊。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貌似关不死啊

是,感觉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或者说是放大状态?但是看上去又不像。很奇怪,想搞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
这个管子是一直导通的啊,基极电压基金5V,再加上硅管的BE结压降0.7V,Vce差不多就是5.7V啊

very good~~~

网友:
仔细看了下你的要求,你这个管子应该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吧,倘若如是,该管子的基极是不应该加偏置电路的!因为导通电压为0.7伏,相信任一IC引脚的信号都能就将其导通吧!若加了偏置电路,你从集电极测量出的电压应该差不多就是5伏多(基极偏置电压加上集电极到基极的压降)。

网友B:
倘若你一定要加偏置电路的话,你只要将偏置电路的两个电阻互换一下该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过还是觉得你这个偏置电路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倘若你一定要加偏置电路的话,你只要将偏置电路的两个电阻互换一下该电路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不过还是觉得你 ...

懂了!谢谢。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我压根就没注意到导通电压在E极的工作状态。其实5V那边是一个判断信号,当5V消失的时候,要求三极管导通。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忘了说了,你这个基极限流电阻的取值也太小了吧,管子容易烧坏的哦!

网友D:
学习了,你这个仿真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电脑上只有candence软件。

网友:
这个管子没有完全导通吧

网友:
楼主的三极管不可能饱和。B极低于E极约0.7V导通。

网友:
我觉得是简单的分压。当有5V在时管子不导通,C E两级间会有一个10K 左右的电阻,所以分压大概是5V;5V断开,C E导通阻抗很小所以导通压降在1V左右

网友(2013-08-25):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你这个仿真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电脑上只有candence软件。

cadence!!!

网友:
1. 从不同的R2,R3的参数来看,管子应该没有完全导通。
2. 前后两种三极管进行测试,导通的状态下的电压却是不一样,要考虑实际三极管参数对电路的影响。

这个本身只是一个仿真,建议楼主,在实际电路中按照上述两个点分别做一下验证,以确定三极管是否完全导通,三极管不同,对测试结果是否有影响!!

网友:
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