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俠告訴下,源端端接與並行端接的區別

楼主(2013-07-19):
那位大俠能否告訴下啥較源端端接?啥叫並行端接?這兩者有啥區別?最好截圖說明,謝謝!

网友A:
是指阻抗匹配中的源端匹配和终端匹配吗?
这个例子在SI的教程,建议可以去SI信号完整性板块找资料看看。
或者可以看看下面稍微了解下
源端:http://wenku.baidu.com/view/fc2177be960590c69ec37615.html
终端:http://wenku.baidu.com/view/c67cfc4acf84b9d528ea7a60.html

网友B:
源端匹配一般为串联,针对输出阻抗小于传输线阻抗的情况
终端匹配一般为并联,针对输入阻抗大于传输线阻抗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端匹配一般为串联,针对输出阻抗小于传输线阻抗的情况
终端匹配一般为并联,针对输入阻抗大于传输线阻抗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阻抗匹配中的源端匹配和终端匹配吗?
这个例子在SI的教程,建议可以去SI信号完整性板块找资料看看。
...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