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 这样分组怎么样 ?

楼主(2013-07-19):
现在的系统是8个芯片,16bit的,
分组成:
数据:DQ0-DQ15, DML, DMU. LDQS差分对,UDQS差分对
时钟:差分时钟CK,CK#
地址+剩余:A0-A15,BANK,CKE等等。

每个芯片的数据组,组内等长,芯片与芯片之间不等长,比如DQ0-DQ15,组内线等长,但是与DQ16-DQ31的组不等长
线采用5mil,间距15mil

网友A:
DQ0-DQ7, DML, LDQS为一组,DQ8-DQ15, DMU, UDOS为另一组数据,组内严格等长。
clock应纳入address, command实现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DQ0-DQ7, DML, LDQS为一组,DQ8-DQ15, DMU, UDOS为另一组数据,组内严格等长。
clock应纳入address, com ...

楼上说的很对,只是不知道这个是DDR几代,DDR2以前的(包括DDR2)组间skew也是有限制的;DDR3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0-DQ7, DML, LDQS为一组,DQ8-DQ15, DMU, UDOS为另一组数据,组内严格等长。
clock应纳入address, com ...

好的,谢谢·~

网友:
CKE都出来了,应该是DDR3吧???
得益于leveling技术,字节内部11根线等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