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ADS9.5版本导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3-07-19):
       我设计的一个板子长1M多的PCB板,导出GERBER文件时提示:绘图对于绘图区域太大。查看保存的相应路径,什么也没有,之前用别的版本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1M长,大神啊!

网友:
把板子的原点放置在板子的中央!
pads的工作区是65英寸*65英寸的,一米算是小意思!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A(2013-11-08):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我今天突然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3#楼说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突然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不好意思   最近很少登陆。
在导gerber文件里面有个图纸大小的设置,自定义图纸的大小就可以了,前期是图纸的大小要比你设计的板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方法可行?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