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怎样设置缺省显示项?

楼主(2013-07-19):
pads LOGIC中,怎样设置缺省显示项?,使得每次从元件库中的元器件显示应该的项目,比如説,电阻就显示REF,和VALUE,其他不显示,非极性电容不显示管脚,而极性电容显示管脚序号?

网友:
元件库里的元件没有设置好, 不是 PADS Logic 问题.

网友:
点击元件右键属性,有个Visibilty,里面有选哪些显示项。我不会贴图,所以没有上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