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仿真达人仿真红圈处电压,非常感谢

楼主(2013-07-19):
求仿真达人仿真红圈处电压,非常感谢
GPWM3P3为3.3VPWM信号,占空比可调,
P3P3V_为3.3V电压,
右边部分为发光二极管,VF=2.4V
求仿真达人仿真红圈处电压
PWM占空比为10%红圈处电压?
PWM占空比为50%红圈处电压?
PWM占空比为90%红圈处电压?

网友:
其实你这个线路是用来调节背光的,你这样话,别人很难算!你要计算的电压位置其实是背光IC的FB,而这个pin是接到背光IC内部放大器的输入pin.这样你就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
算出来没用的,红圈处的电压肯定是等于背光IC的Vfb,这个值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