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电路,三极管当开关用,应该怎么选择呢?

楼主(2013-07-19):
如图的电路,三极管当开关用,应该怎么选择呢?右边的MOTO5接电机 ,电机电流400MA 这样 。  我用 8050 可以吗?

网友A:
400mA 8050   Ib 至少都要给20-30mA  不然管子会发烫 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A 8050   Ib 至少都要给20-30mA  不然管子会发烫 严重

哦   单片机输出没有那么大的电流  。那建议换哪个三级管呢?

网友(点评):
这种大电流的驱动电路 建议换MOS 或者换PNP

网友:
    呵呵,换一个N MOS管子。也许,会好些。

网友:
    这个负载有点大,不会烧毁三极管吧,建议还是使用MO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