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阻抗控制的文件,这样就能做了吗?

楼主(2013-07-20):
我今天修改我同事的一个PCB 发板时候 做板文件就这样的  怎么知道 要做那些线阻抗? 但是这个板子 确实是做过一次 指教!

网友:
最好再把要做阻抗控制的线 高亮 然后图示给板厂  同时文字说明一下就OK啦。
不过你这板子打样好贵哦

网友A:
做阻抗线,厂家只需要知道板厚,叠层,线宽线间距及其参考层,和需测试的阻抗值这些条件就可以了
楼主的制板要求很清楚的罗列了这些必要条件,所以厂家会将图示要求中各层满足条件的线都进行对应的阻抗测试的!
一般在设计时将阻抗线和非阻抗线的线宽区分一下,厂家就更容易识别及进行调整了!

网友(点评):
那板厂 怎么知道 我要做哪些线 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阻抗线,厂家只需要知道板厚,叠层,线宽线间距及其参考层,和需测试的阻抗值这些条件就可以了
楼主的制 ...

至于你问的哪些线,厂家会按你的制板要求,如L1层要求0.3mm的线宽做50欧阻抗,厂家就会将L1上的所有0.3mm线都做阻抗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