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联通3G天线效果?

楼主(2013-07-20):
我们现在有一台安防的机器,有时候会打不通电话。但是天线厂说他们的天线是OK的。我想拿他们天线测试一下,但是不知道怎么才算是OK的。哪些指标能够进行评判?
比如:灵敏度。发射功率。信噪比。频偏?怎么去读取其值?

网友A:
没玩过天线耶,坐等高手。
话说你们有设备测试天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天线耶,坐等高手。
话说你们有设备测试天线嘛?

先得搞清楚怎么玩,才去想办法整设备咯。公司没有可以去别人公司抢占实验室嘛。

网友:
可以买成熟的3G网卡,连接上你的天线,就可以验证天线是否可靠了。

网友:
射频电路有个概念叫做匹配 。电路是好的,天线也是好的,加在一起有可能不工作。你需要将你的机器拿到天线公司去调试匹配。也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点评):
你所说的我都知道!我想知道怎么判断天线是良好的?天线厂是根据哪些指标断定天线是OK的?

网友B:
用网分测试天线的S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网分测试天线的S参数

非常笼统的说法。我需要非常入门级别的,根据S参数 我如何判断天线是OK的。 比如我测试了发射功率为多少,表明我的天线效果是很好的了,比如我测试了接收灵敏度,但是我不知道它为多少表明我的天线很好了!

网友(2013-10-30):
"但是天线厂说他们的天线是OK的。"
可以根据天线厂提供的参数,直接到天线厂去让他测试给你看,你不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