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设置一个元件不同pin脚不同颜色

楼主(2013-07-20):
如图,我在view->nets...下设置,但是画线的颜色也变成同样的颜色了。我是想把元件Pin脚改颜色,画线的颜色还是红色(Top)或者蓝色(Bot)。如何设置??

网友:
网络设置不同颜色才可以的

楼主:
如何设置?能说一下方法吗?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图,我在view->nets...下设置,但是画线的颜色也变成同样的颜色了。我是想把元件Pin脚改颜色,画线的颜色还是红色(Top)或者蓝色(Bot)。如何设置??

去掉view->nets下的颜色设置,按Crtl+Alt+C组合键弹出系统颜色设置对话框,在这里将Pin和Traces指定不同颜色即可。

网友:
楼主的要求,老衲无解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我现在在外面,回去试试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