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odelsim仿真的问题,路过大神进来帮帮小弟,谢谢!

楼主(2013-07-21):
我在用modelsim仿真按键去抖动的时候,仿真图形出现1ns的未知状态,下面上图,谁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下面贴上源代码!
`define        UD            #1

module KEY_TEST
        (
        //Input ports.
        SYSCLK,
        RST_B,
        KEY_B,

        //Output ports.
        LED_B
        );

//===========================================================================
//Input and output declaration
//===========================================================================

input           SYSCLK;                //System clock, 50MHz.
input           RST_B;                //Global reset, low active.
input                  KEY_B;                //Key input, low active.

output          LED_B;                //Led output, low active.

//===========================================================================
//Wire and reg declaration
//===========================================================================

wire                   SYSCLK;
wire                   RST_B;
wire                  KEY_B;

reg                  LED_B;

//===========================================================================
//Wire and reg in the module
//===========================================================================

reg        [19:0]        TIME_CNT;        //Counter, count press key time.
reg        [1:0]        KEY_REG;        //Save the input one cycle every 20ms.
reg                LED_B_N;        //Next value of LED_B.

wire        [19:0]        TIME_CNT_N;        //Next value of TIME_CNT.
reg        [1:0]        KEY_REG_N;        //Next value of KEY_REG.

//===========================================================================
//Logic
//===========================================================================

//Count the time the key is pressed, free running.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UD 20'h0;
lse
    TIME_CNT  <= `UD TIME_CNT_N;
end

//Count cycle 20ms
assign        TIME_CNT_N = (TIME_CNT == 20'hf4240) ? 20'h0 : TIME_CNT +1'h1;

//Save the key value when some key is press.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KEY_REG   <= `UD 2'h3;
lse
    KEY_REG   <= `UD KEY_REG_N;
end

always @ (*)
begin
f(TIME_CNT == 20'h0)
    KEY_REG_N        = {KEY_REG[0] , KEY_B};
lse
    KEY_REG_N   = KEY_REG;
end

//Output control.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LED_B     <= `UD 1'h1;
lse
    LED_B     <= `UD LED_B_N;
end

always @ (*)
begin
f((KEY_REG == 2'b01) && (TIME_CNT == 20'hf4240))
    LED_B_N        = ~LED_B;
lse
    LED_B_N        = LED_B;
end

endmodule

楼主:
另外,此程序是利用延时20ms的方法实现按键去抖动的,它是每隔20ms采样一次键值,我的疑问就是,它会不会刚好在20ms的时候,按键正在抖动,恰好把抖动的键值给采样了?

楼主:
来人啊!怎么没人哦!

网友: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

应该是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2013-11-19):
你检查一下always或者是initial这里面的敏感参数列表,如果一开始不能有触发状态可能导致未知状态出现

网友(2014-01-22):
你的设计是不是可以改成这样?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if(!RST_B)
    TIME_CNT  <= `UD 20'h0;
else if(TIME_CNT == 20'hf4240)
    TIME_CNT  <= `UD 20'h0;
else
    TIME_CNT  <= `UD TIME_CNT +1'h1;
end

//Save the key value when some key is press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f(!RST_B)
    KEY_REG   <= `UD 2'h3;
lse if(TIME_CNT == 20'h0)
    KEY_REG   <= {KEY_REG[0] , KEY_B};
end

//Output control.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_B)
begin
f(!RST_B)
    LED_B     <= `UD 1'h1;
lse  if((KEY_REG == 2'b01) && (TIME_CNT == 20'hf4240))
   LED_B     <= `UD ~LED_B;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