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删除选中区域内无网络的VIA

楼主(2013-07-21):
    论坛中看到删除无网络VIA skill后,突然想到是否能实现选定区域内无网络VIA删除的SKILL呢?

    有选择性的删除,方便实用。

网友:
    我们公司有这个辅助工具,但是离了辅助工具还真不知道咋整

网友A:
    这个用skill做很简单,把操作对象从整板改为用户选择区域就行了。
    不过为啥不把没有网络的改成gn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skill做很简单,把操作对象从整板改为用户选择区域就行了。
    不过为啥不把没有网络的改成gnd呢?

    有时需重新调整线路,所以得把事先选中区域里的VIA全部干掉.

网友B:
    有的,可以删除也可以改成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可以删除也可以改成gnd

    分享一下呀!一直在找这个。谢谢!!!

网友:
    我手上没有,就是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