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与CMOS电平

楼主(2013-07-21):
++++++++++++++++++++++++++++++++++++
TTL

CMOS
电平

TTL
电平
(
什么是
TTL
电平
)

输出高电平
>2.4V,
输出低电平
<0.4V

在室温下,
一般输出高电平是
3.5V

输出低电平

0.2V
。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
>=2.0V
,输入低电平
<=0.8V
,噪声容限

0.4V

CMOS
电平:

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
逻辑电平接近于
0V
。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电平转换电路:

因为
TTL

COMS
的高低电平的值不一样(
ttl 5v<
==
>cmos 3.3v
),所以互相连接
时需要电平的转换:就是用两个电阻对电平分压,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

OC

,即集电极开路门电路,
OD
门,即漏极开路门电路,必须外界上拉电阻和电源才
能将开关电平作为高低电平用。
否则它一般只作为开关大电压和大电流负载,
所以又叫做驱
动门电路。

TTL

COMS
电路比较

TTL
电路是电流控制器件,而
CMOS
电路是电压控制器件。

TTL
电路的速度快,传输延迟时间短
(5-10ns)
,但是功耗大。
COMS
电路的速度慢,
传输延迟时间长
(25-50ns),
但功耗低。
COMS
电路本身的功耗与输入信号的脉冲频率有关,
频率越高,芯片集越热,这是正常现象。

COMS
电路的锁定效应:

COMS
电路由于输入太大的电流,内部的电流急剧增大,除非切断电源,电流一直
在增大。
这种效应就是锁定效应。
当产生锁定效应时,
COMS
的内部电流能达到
40mA
以上,
很容易烧毁芯片。

防御措施:

)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钳位电路,使输入和输出不超过不超过规定电
压。

)芯片的电源输入端加去耦电路,防止
VDD
端出现瞬间的高压。

)在
VDD
和外电源之间加限流电阻,即使有大的电流也不让它进
去。

)当系统由几个电源分别供电时,开关要按下列顺序:开启时,先
开启
COMS
路得电

源,再开启输入信号和负载的电源;关闭时,先关闭输入信号和负载的
电源,再关闭
COMS
电路的电源。

COMS
电路的使用注意事项

COMS
电路时电压控制器件,它的输入总抗很大,对干扰信号的捕捉能力很强。所
以,
不用的管脚不要悬空
,要接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

)输入端接低内阻的信号源时,要在输入端和信号源之间要串联限流电阻,使输入的
电流限制在
1mA
之内。

)当接长信号传输线时,在
COMS
电路端接匹配电阻。

)当输入端接大电容时,应该在输入端和电容间接保护电阻。电阻值为
R=V0/1mA.V0
是外界电容上的电压。

COMS
的输入电流超过
1mA
,就有可能烧坏
COMS

TTL
门电路中输入端负载特性(输入端带电阻特殊情况的处理):

)悬空时相当于输入端接高电平。因为这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在门电路输入端串联
10K
电阻后再输入低电平,输入端出呈现的是高电平而不是低
电平。
因为由
TTL
门电路的输入端负载特性可知,只有在输入端接的串联电阻小于

时,
它输入来的低电平信号才能被门电路识别出来,
串联电阻再大的话输入端就一直呈现高
电平。这个一定要注意

COMS
门电路就不用考虑这些了。

TTL
电路有集电极开路
OC
门,
MOS
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
OD
门,它的输
出就叫做开漏输出

OC
门在截止时有漏电流输出,那就是漏电流,为什么有漏电流呢?那
是因为当三极管截止的时候,它的基极电流约等于
,但是并不是真正的为
,经过三极管
的集电极的电流也就不是真正的

,而是约
。而这个就是漏电流。

开漏输出:
OC
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
OD
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
的电流,
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的电流。
所以,
为了能输入和输出电流,
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
和上拉电阻一齐用。
OD
门一般作为输出缓冲
/
驱动器、
电平转换器以及满足吸收大负载电流
的需要。

、什么叫做图腾柱,它与开漏电路有什么区别?

TTL
集成电路中,输出有接上拉三极管的输出叫做图腾柱输出,没有的叫做
OC
门。因

TTL
就是一个三级关,图腾柱也就是两个三级管推挽相连。所以推挽就是图腾。一般图
腾式输出,高电平
400UA
,低电平
8MA

+++++++++++++++++++++++++++++++++++++++++++

CMOS
器件不用的输入端必须连到高电平或低电平
,
这是因为

CMOS
是高输入阻抗器

,
理想状态是没有输入电流的
.
如果不用的输入引脚悬空
,
很容易感应到干扰信号
,
影响
芯片的逻辑运行
,
甚至静电积累永久性的击穿这个输入端
,
造成芯片失效
.

另外
,
只有

系列的

CMOS
器件可以工作在
伏电源下
, 74HC, 74HCT
等都只能
工作在

伏电源下
,
现在已经有工作在

伏和
 2.5
伏电源下的
CMOS
逻辑电路芯片了
.

CMOS
电平和
TTL
电平
:

CMOS
逻辑电平范围比较大,范围在

15V
,比如
系列当
5V
供电时,输出在
4.6
以上为高电平,
输出在
0.05V
以下为低电平。
输入在
3.5V
以上为高电平,
输入在
1.5V
以下
为低电平。

而对于
TTL
芯片,供电范围在

5V
,常见都是
5V
,如
系列
5V
供电,输出在
2.7V
以上为高电平,
输出在

0.5V
以下为低电平,
输入在
2V
以上为高电平,

0.8V
以下为低电
平。因此,
CMOS
电路与

TTL
电路就有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使两者电平域值能匹配。

有关逻辑电平的一些概念

要了解逻辑电平的内容,首先要知道以下几个概念的含义:

1.

输入高电平(
Vih
):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高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小输入高电平,当输
入电平高于
Vih
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高电平。

2.

输入低电平(
Vil
):保证逻辑门的输入为低电平时所允许的最大输入低电平,当输
入电平低于
Vil
时,则认为输入电平为低电平。

3.

输出高电平(
Voh
):保证逻辑门的输出为高电平时的输出电平的最小值,逻辑门
的输出为高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大于此
Voh

4.

输出低电平(
Vol
):保证逻辑门的输出为低电平时的输出电平的最大值,逻辑门的
输出为低电平时的电平值都必须小于此
Vol

5.

阀值电平
(Vt)
:数字电路芯片都存在一个阈值电平,就是电路刚刚勉强能翻转动作
时的电平。它是一个界于
Vil

Vih
之间的电压值,对于
CMOS
电路的阈值电平,基
本上是二分之一的电源电压值,但要保证稳定的输

出,则必须要求输入高电平
>
Vih
,输入低电平
<Vil
,而如果输入电平在阈值上下,也就是
Vil

Vih
这个区域,电
路的输出会处于不稳定状态。

对于一般的逻辑电平,以上参数的关系如下:

Voh > Vih > Vt > Vil > Vol

6.

Ioh
:逻辑门输出为高电平时的负载电流(为拉电流)。

7.

Iol
:逻辑门输出为低电平时的负载电流(为灌电流)。

8.

Iih
:逻辑门输入为高电平时的电流(为灌电流)。

9.

Iil
:逻辑门输入为低电平时的电流(为拉电流)。

门电路输出极在集成单元内不接负载电阻而直接引出作为输出端,这种形式的门称为
开路门。开路的
TTL

CMOS

ECL
门分别称为集电极开路(
OC
)、漏极开路(
OD
)、发
射极开路(
OE
),使用时应审查是否接上拉电阻(
OC

OD
门)或下拉电阻(
OE
门),以
及电阻阻值是否合适。对于集电极开路(
OC
)门,其上拉电阻阻值
RL
应满足下面条件:

):
RL <

VCC

Voh

/

n*Ioh

m*Iih

):
RL >

VCC

Vol

/

Iol

m*Iil

其中
n
:线与的开路门数;
m
:被驱动的输入端数。

:常用的逻辑电平

逻辑电平:有
TTL

CMOS

LVTTL

ECL

PECL

GTL

RS232

RS422

LVDS
等。

其中
TTL

CMOS
的逻辑电平按典型电压可分为四类:
5V
系列(
5V TTL

5V
CMOS
)、
3.3V
系列,
2.5V
系列和
1.8V
系列。

5V TTL

5V CMOS
逻辑电平是通用的逻辑电平。

3.3V
及以下的逻辑电平被称为低电压逻辑电平,常用的为
LVTTL
电平。

低电压的逻辑电平还有
2.5V

1.8V
两种。

ECL/PECL

LVDS
是差分输入输出。

RS-422/485

RS-232
是串口的接口标准,
RS-422/485
是差分输入输出,
RS-232
是单端输入输出。

++++++++++++++++++++++++++++

OC
门,又称集电极开路(漏极开路)与非门门电路,
Open Collector

Open Drain
)。

为什么引入
OC
门?

实际使用中
,
有时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与非门的输出端连接在同一条导线上,
将这些与
非门上的数据(状态电平)用同一条导线输送出去。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与非门电路
--OC
门来实现

线与逻辑

OC
门主要用于
个方面:

1.

实现与或非逻辑,用做电平转换,用做驱动器。由于
OC
门电路的输出管的集电极
悬空,使用时需外接一个上拉电阻
Rp
到电源
VCC

OC
门使用上拉电阻以输出高电
平,此外为了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从降低功耗及
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

2.

线与逻辑,即两个输出端(包括两个以上)直接互连就可以实现
“AND”
的逻辑功能。
在总线传输等实际应用中需要多个门的输出端并联连接使用,而一般
TTL
门输出端
并不能直接并接使用,
否则这些门的输出管之间由于低阻抗形成很大的短路电流
(灌
电流),而烧坏器件。在硬件上,可用
OC
门或三态门(
ST
门)来实现。

OC

实现线与,应同时在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

3.

三态门(
ST
门)主要用在应用于多个门输出共享数据总线,为避免多个门输出同时
占用数据总线,
这些门的使能信号

EN

中只允许有一个为有效电平(如高电平)

由于三态门的输出是推拉式的低阻输出,且不需接上拉(负载)电阻,所以开关速
度比
OC
门快,常用三态门作为输出缓冲器。

+++++++++++++++++++++++++++++++++++++
什么是OC、OD?集电极开路门(集电极开路OC 或漏极开路OD)

Open-Drain是漏极开路输出的意思,相当于集电极开路
(Open-Collector)
输出,即TTL中的集电极开路(OC)输出。一般用于线或、线与,也有的用于电流驱动。
Open-Drain是对MOS管而言,Open-Collector是对双极型管而言,在用法上没啥区别。
开漏形式的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a. 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或驱动比芯片电源电压高的负载.
b.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Pin,连接到一条线上。通过一只上拉电阻,在不增加任何器件的情况下,形成“与逻辑”关系。这也是I2C,SMBus等总线判断总线占用状态的原理。如果作为图腾输出必须接上拉电阻。接容性负载时,下降延是芯片内的晶体管,是有源驱动,速度较快;上升延是无源的外接电阻,速度慢。如果要求速度高电阻选择要小,功耗会大。所以负载电阻的选择要兼顾功耗和速度。
c. 可以利用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改变传输电平。例如加上上拉电阻就可以提供TTL/CMOS电平输出等。
d. 开漏Pin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则只能输出低电平。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 正常的CMOS输出级是上、下两个管子,把上面的管子去掉就是OPEN-DRAIN了。这种输出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电平转换和线与。由于漏级开路,所以后级电路必须接一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电源电压就可以决定输出电平。这样你就可以进行任意电平的转换了。线与功能主要用于有多个电路对同一信号进行拉低操作的场合,如果本电路不想拉低,就输出高电平,因为OPEN-DRAIN上面的管子被拿掉,高电平是靠外接的上拉电阻实现的。(而正常的CMOS输出级,如果出现一个输出为高另外一个为低时,等于电源短路。)      OPEN-DRAIN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是也有其弱点,就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因为上升沿是通过外接上拉无源电阻对负载充电,所以当电阻选择小时延时就小,但功耗大;反之延时大功耗小。所以如果对延时有要求,则建议用下降沿输出。

网友(2015-12-01):
帖子发成这样也是人才了

网友A:
引用别人的,也要注意格式啊

楼主(2016-10-31):
引用 网友A:
引用别人的,也要注意格式啊

那一个也是我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