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于加载菜单的几种方式——请@deargds帮忙审核下

楼主(2013-07-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方法三必須直接將menu.il加載到allegro.ilinit裡面,重新開起allegro就會有你加入的menu選項

    方法四改用下列完整的代碼,再直接加載到allegro.ilinit裡面,重新開起allegro就會有你加入的menu選項
    1. SKILLToolsMenu = '(
    2.      (popup "SKILL Tools")
    3.      ("test"                        "TEST")
    4. )

    5. defun(MikecMenuTrig (tArge)
    6.         let( (q)
    7.         q = axlUIMenuRegister( -1 SKILLToolsMenu )
    8.         )
    9. )

    10. MikecMenuTri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三必須直接將menu.il加載到allegro.ilinit裡面,重新開起allegro就會有你加入的menu選項

    方法四改用下 ...

    请问下二级菜单如何设置啊,就像楼上TEST菜单我再弄个子菜单,请问下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NXX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三必須直接將menu.il加載到allegro.ilinit裡面,重新開起allegro就會有你加入的menu選項

    方法四改用下 ...

    请问,如何在不重启allegro的情况下调用到新的菜单?
    类似于点击菜单命令后,出现新的二级菜单可以点击

网友B:
    下面只针对Allegro启动时加载菜单问题说明,调试时直接调用函数名加载都没有问题.

    第三种方法,问题出在回调函数上面
    axlTriggerSet('menu 'XXX)
    这里的XXX函数需要一个参数,  MikecMenuTrig (arg)
    1. SKILLToolsMenu = '(
    2.      (popup "SKILL Tools")
    3.      ("test"                        "TEST")
    4. )
    5. defun(MikecMenuTrig (arg)
    6.         let( (q)
    7.         q = axlUIMenuFind(nil -1)
    8.         res = axlUIMenuInsert(q SKILLToolsMenu)
    9.         )
    10. )
    11. axlTriggerSet('menu  'MikecMenuTrig)

    第四种方法,需要在加载完函数后进行调用
    后面增加MikecMenuTri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面只针对Allegro启动时加载菜单问题说明,调试时直接调用函数名加载都没有问题.

    第三种方法,问题出在回 ...

    版主二级菜单要怎样的格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二级菜单要怎样的格式啊?
    1. SKILLToolsMenu = '(
    2.      (popup "SKILL Tools")
    3.      ("test"                        "TEST")
    4.      (separator)
    5.      (popup "Sub tools")
    6.         ("test1"    "TEST1")
    7.      (end)
    8. )
    9. defun(MikecMenuTrig (arg)
    10.         let( (q)
    11.         q = axlUIMenuFind(nil -1)
    12.         res = axlUIMenuInsert(q SKILLToolsMenu)
    13.         )
    14. )
    15. axlTriggerSet('menu  'MikecMenuTrig)

网友(2014-09-13):
    请问楼主,在16.3上成功了么?我的在16.5上可以,但是在16.3上不行

网友:
    靠,明明要支持的,结果点了反对,不好意思

网友(2017-10-31):
我近期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阅读版主的解释后,立刻神清气爽,全身筋脉通畅,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2018-02-06):
这个可以有啊!很好!

网友(2021-02-23):
我近期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什么哦

网友(2023-08-09):
    几种方法都可以对照学习下

网友(2024-01-05):
    有点意思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