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差分布线指导

楼主(2013-07-21):
最近要布3G的高速差分线,想咨询一下大侠们,都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包括约束设置和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保护。小弟先行谢过啦!哈哈

网友A:
    什么总线?

网友B:
    做阻抗 等长 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总线?

光纤,用的是FPGA的高速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阻抗 等长 等距

这三条是基本的吧,就是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一些高级的屏蔽措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三条是基本的吧,就是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一些高级的屏蔽措施

    立体包地,走圆弧。

网友D:
    基本要求 等长 等距 外侧包地, 平面回流层完整 周边地赶紧  避免跨切割 尽量不换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体包地,走圆弧。

    这个立体包地的立体是个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要求 等长 等距 外侧包地, 平面回流层完整 周边地赶紧  避免跨切割 尽量不换层

    谢谢哦!这个跨切割是个什么效果?什么意思?词汇有点专业,给解释一下,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哦!这个跨切割是个什么效果?什么意思?词汇有点专业,给解释一下,呵呵

    就是跨参考平面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跨参考平面的意思~

    就是尽量在同一层上,不打孔。是不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跨参考平面的意思~

比如六层板,分层为top-gnd-s1-s2-vcc-bottom,这种情况下,从top层打孔到s1层,算不算跨切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立体包地的立体是个啥意思?

    也就是线周围打上地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线周围打上地孔就可以了。

晓得了晓得了!知道这种包地处理但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专业的词汇,呵呵,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六层板,分层为top-gnd-s1-s2-vcc-bottom,这种情况下,从top层打孔到s1层,算不算跨切割?

这需要看你第二层的参考的地是不是同一个平面,如果是同一个平面就不叫跨切割~

网友:
    差分线的基本要求,+/-两根线的等长误差为0吧;立体包地,换层过孔周围多打点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需要看你第二层的参考的地是不是同一个平面,如果是同一个平面就不叫跨切割~

    地层还有模拟地,但是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割不会在差分线附近,离得很远。我似乎明白了你的这个跨分割啥意思了!谢谢哦

网友:
    等长 等距 控制阻抗 参考平面完整(最好参考GND) 最好走弧形

网友C:
    要求更高的话还可以10°角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更高的话还可以10°角走线。

哈哈,谢谢喽!这个要求不能再高了,今天下午光弄那个static phase就弄一个下午,有点麻烦!

网友(2025-03-10):
    注意阻抗连续性,做好等长控制,注意和其他信号的间距,尤其是高噪声的信号,参考平面完整,除了扇出尽量不要换层了,其他的建议参考芯片的布线要求做

网友:
    踢哀TI)- High-Speed Interface Layout Guide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