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 16.3每次重启,没有LICENCE的问题处理

楼主(2013-07-21):
今天把关于cadence 16.3每次重启,没有LICENCE的问题处理好了,分享给大家,希望有所帮助,对于这个问题,最主要是目前的杀毒软件引起的,你可以从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中看出,如果在服务下的cadence license manager 启动类型为自动,状态为已启动就可以解决了,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我的以前这个问题也是这么解决的,但前两天突然就提示找不到licence了。。。6 \+ p+ {7 f  k% A6 u
卸了装了16.6,按步骤走的不好使,最后把防火墙关了才破解成功的。。可是。。。。。。一重启电脑licence就废了,我就得关防火墙,再破解。。。。。。郁闷啊 PS:cadence license manager是自动已启动的

网友:
你看看360或者其他什么杀毒软件里面 是不是把相关的启动项给禁止了,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