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7.9.4如何导入symbols.hkp文件

楼主(2013-07-21):
5金币
求助大家:
mentor7.9.4的Library Manager中,使用Library Services导入symbols.hkp文件,可是Import from框中的ASCII file是灰的,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另外,symbols.hpk和SymNewDXDesigner文件夹是什么关系?如果成功导入symbols.hpk,还需要导入SymNewDXDesigner下的件吗?

网友:
先选择需要导入的文件试试?

网友:
这里是库对库 复制吧

楼主:
我是导入一组hkp文件,目录结构如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symbols.hkp文件是怎么生成的,转换过来的原理图,直接可把符号另存到中心库符号目录下就能用。

楼主:
我是从Ti官网下的dm3730的封装,先用工具转成四个hkp文件和一个符号文件夹。现在我已经可以导入了,也就是不用symbol.hkp,而是直接从符号文件夹导入。但是就是不明白symbol.hkp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从Ti官网下的dm3730的封装,先用工具转成四个hkp文件和一个符号文件夹。现在我已经可以导入了,也就是不 ...

Dx和DC流程有用,NETLIST可以不用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