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BGA元器件

楼主(2013-07-21):
大家好,做BGA元器件的时候,logic符号如何把管脚序号设为A1,A2。。。B1,B2啊?

网友:
在做封装时每一个管脚都有一个 pin name,在那一项输入相对应的就行了。(图1)

或者做好后一次性修改也可以(图2)

网友:
上面说错了,管脚序号应该在pin number那里改。

网友(2013-09-28):
你的问题是怎要解决的啊?我现在也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