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串口调试多字符发送接收问题

楼主(2013-07-2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2c.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ort;
uchar  rec_data;
uchar  str[6];
uchar  point=0;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ial()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计数器1方式2
        TH1 = 0xFD;        //9600 波特率 FD
        TL1 = 0xFD;
        EA=1;
        ES=1;
        TR1 = 1;
}

void waitsend()
{
    TI = 0;
        ES = 0;
    while(!TI)

    };
    TI = 0;
        ES = 1;
}
void delay(long i)

    long  j;
    for(j=0;j<i;j++)
    {
        SomeNOP();
        SomeNOP();

}

void delay1ms(long  i)
{
    long  j;
    for(j=0;j<i;j++)
    {
            delay(70);

}
void COM_REC(void) interrupt 4
{

    if(RI)
    {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RI = 0;
        rec_data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if(point<=5)
        str[point++] = rec_data;

    if(TI)
    {
        TI=0;

}
void COM_SEND(void)
{
for(point=0;point<=5,TI=1;point++)             //连续发送数据

   {
   SBUF=str[point]; //把缓存区的数据都发送到串口
   TI=0;
   delay1ms(2);
   }
   SBUF=Read_OneByte(str[3],str[5],str[2]);
   delay1ms(2);
}

void main()
{
    while(1)
        {
        UART_Initial();
                delay1ms(4);
                COM_SEND();
                //point=0;

}

 这是串口调试多字符发送接收程序,我想发送例如 5a 06 00 9a 00 01字符串,但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接收不到啊

网友A:
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个串口板是不是好的
外围供电 把RXD TXD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个串口板是不是好的
外围供电 把RXD TXD短一下

板子没问题

网友(2013-11-15):
#include "Include.h"

unsigned char xdata uart_rx_buf[128];
unsigned char xdata uart_tx_buf[128];
volatile UART_T xdata uart;
unsigned char xdata uartGetBuf[8];
unsigned char RxCmdPt,RxCmdTimeOut;

static void Serial0(void)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temp,head;

    if(_testbit_(RI))
    {
        temp = SBUF;
        head = RBUF_NEXT_PT(uart.rx.head,sizeof(uart_rx_buf));
        if(head != uart.rx.tail)
        {
            uart_rx_buf[uart.rx.head] = temp;
            uart.rx.head = head;
        }else

            uart.rx.error = 1;
        }
    }
    if(_testbit_(TI))

        if(uart.tx.head == uart.tx.tail)
        {
            uart.tx.busy = 0;
        }else
        {
            SBUF = uart_tx_buf[uart.tx.tail];
            uart.tx.tail = RBUF_NEXT_PT(uart.tx.tail,sizeof(uart_tx_buf));

//函数  串口中断初始化
extern void UartInit(void)
{
    RCAP2L = -(XTAL/32/BaudRate_9600);
    RCAP2H = (-(XTAL/32/BaudRate_9600))>>8;

    T2CON = 0x34;
    SCON  = 0x50;

    IP |= 0x10;     //serial 0 high priority
    IE |= 0x10;     //enable serial 0

    memset(&uart,0,sizeof(uart));

// put char
extern char Putchar(uchar c)

    unsigned char head;

    head = RBUF_NEXT_PT(uart.tx.head,sizeof(uart_tx_buf));
    uart_tx_buf[uart.tx.head] = c;
    uart.tx.head = head;

    if(uart.tx.busy != 0x5a)
    {
        uart.tx.busy = 0x5a;
        TI = 1;

    return c;
}
//函数 判断串口是否有数据传进来
//     如果有,进行接收数据
extern uchar GetRxBufSize(void)
{
    unsigned char head;

    head = uart.rx.head;
    if(head < uart.rx.tail)

        return (sizeof(uart_rx_buf) - (uart.rx.tail - head));
    }else

        return (head - uart.rx.tail);
    }
}
//函数 从串口缓冲区取数据,只取前8个字节的数据
static void EnterRxCmdModeByPc(unsigned char c)
{
    if(RxCmdPt < 8)
    {
        RxCmdTimeOut = 10;
        uartGetBuf[RxCmdPt] = c;
        if(memcmp(uartGetBuf,Updat,3)==0)

            EnterIspMode();

        RxCmdPt ++;
    }
}
//函数 取缓冲区中的数据
//返回
extern uchar Getchar(void)
{
    unsigned char c;

    c = uart_rx_buf[uart.rx.tail];
    EnterRxCmdModeByPc(c);
    uart.rx.tail = RBUF_NEXT_PT(uart.rx.tail,sizeof(uart_rx_buf));
    uart.rx.timeout = 100;
    return c;

//
extern void UartTimer(void)using 1
{
    if((uart.rx.timeout)&&(--uart.rx.timeout == 0))

              uart.rx.error = 1;
    }
}
//
extern void ClearRxCmdPt(void)

    if((RxCmdTimeOut)&&(--RxCmdTimeOut==0))

              RxCmdPt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