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出gerber时,报错Database has errors

楼主(2013-07-22):
出gerber时,出现报警,错误提示为:Database has errors;artwork generation canceled.Please run dbdoctor;但在运行dbdoctor后,还是一样出现这个警告。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把DRC都修一下,不能出现致命性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RC都修一下,不能出现致命性的错误

谢谢,我也是多几次database check,就好了,很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