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里有6个PCB板,怎么删除其中一个?

楼主(2013-07-22):
如题,因为不需要那个功能了,所以我想删除左下角的那个PCB,怎么删除呢?

网友:
    选择所有,然后删掉,如果有板框的,板框要选择板框再删一次

网友A:
    进入ECO模式,给你想要删掉的东西全选,删除就OK了。最好给所有的过孔锁定一下,保险起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ECO模式,给你想要删掉的东西全选,删除就OK了。最好给所有的过孔锁定一下,保险起见。

怎么锁定呢?  之前就有一个文件被我删除不正确,结果文件损坏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锁定呢?  之前就有一个文件被我删除不正确,结果文件损坏了 。。。

    选中,然后右键---Properties ----Glu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然后右键---Properties ----Glued

那如果我要删除的那部分电路的过孔都Glued了,是不是取消了Glued才能删除?

网友:
    当然要Glued后才能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要删除的那部分电路的过孔都Glued了,是不是取消了Glued才能删除?

    是的呀

网友:
    3楼的说得很对,就是按照那个方法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