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serware_enhancepack_2_1 ~~ 求破解

楼主(2013-07-22):
      想想問不想安裝License的話,要如何設定使用呢?
    有大大知道嗎?

    謝謝

网友A:
    想写什么功能,我教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写什么功能,我教你啊

     謝謝大大~~
    但我對程式真的是一知半解
    原廠來的graserware 想安裝看看有甚麼好用的
    又覺得要安裝license 真的非常不便
    早期的graserware 在板上跟多位大大討論~~不用license就可以使用了
    這次來新的 ~~ 安裝完之後,似乎破解方式~~無法沿用以前的模式
    所以才想請問有沒有遇到同樣困擾的大大

网友A:
    基本都是我写的
    所以没有用不了的困扰
    flexm的license管控应该还算比较方便吧
    局域网内有一个人安装了license server就都可以用了

楼主:
    雖然公司是正式版,但家裡的不是~~所以回家就不能用了

网友:
    license分为floating和固定两种
    floating的就是license server上挂载内网的用户都可以check out只要不超人数限制
    固定license就是指定某一台机器使用
    我们发放的时候一般建议客户floating license多一点然后单独做几个固定license
    LZ遇到的问题可以向公司申请固定license或者让公司架设VPN SERVER来解决
    有点不方便还请海涵

    既然是商用软件我肯定是不能透露破解方法.. 不过有技术问题的话也会知无不言

网友(2013-12-26):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我写的
    所以没有用不了的困扰
    flexm的license管控应该还算比较方便吧

    大哥,之前的版本能不能给我一个,带有注册 文件 的!!!

网友(2014-06-09):
引用 网友A:
    基本都是我写的
    所以没有用不了的困扰
    flexm的license管控应该还算比较方便吧

    請問,目前家裡用的allegro是破解版的,但graseware 3.1 是正式版的有license 的,但嘗試灌了似乎不行用
    ,請問要怎嚜灌?

网友(2022-03-24):
    破解需要软件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