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3-07-22):
想以这格式读输出板寄存器
0        1        2        3        4        5

Byte 0:固定为0x5a
Byte 1:传输字节的长度,为0x06
Byte 2:port口
Byte 3:设备的地址;
Byte 4:寄存器地址高8位,(暂时没用到,默认为0x00,便于以后扩展);
Byte5:寄存器地址低8位(0x~0xFF);
例如:5a 06 00 98 00 01
如何写串口字符串收发程序
请大神指导下,新手不懂的太多

网友A:
你可以下个 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视频  他在第7讲就专门讲串口通信
你要写什么串口通信什么样的程序  我有现成的  不过如果你想自己学会了 自己写程序
我建议你 还是下个郭天祥的视频  串口通信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下个 郭天祥10天学会单片机视频  他在第7讲就专门讲串口通信
你要写什么串口通信什么样的程序  我有 ...

void COM_REC(void) interrupt 4
{

    if(RI)
    {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RI = 0;
        rec_data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if(point<=5)
        str[point++] = rec_data;
                flag=1;

    }
}
void COM_SEND(void)

/*while(flag)
{*/
for(point=0;point<=5;point++)             //连续发送数据

    SBUF=str[point],waitsend(); //把缓存区的数据都发送到串口

        }
   // SBUF=Read_OneByte(str[3],str[5],str[2]);
flag=0;
}
void main()
{
    while(1)

        UART_Initial();
                delay1ms(2);
                while(flag)

                COM_SEND();
                point=0;

                }
}
这是我写的程序,麻烦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串口通信的时候单片机在接收多个字节的时候
接收一个字节 延长点时间  再接收第二个
我写过程序 接收多个字节的时候 不延时不行
发送的时候 估计也一样
我看你没延时 估计就有问题
你把接收函数改成这样
if(RI==1)    //等待接收数据

                  for(a=5;a>0;a--)   //循环5次 接收5个字节

          point++;                 // point随便定义个变量

       if(point==1)
{
    RI=0;
    str[1]=SBUF;            //你应该是定义一个数组,然后把接收到的数赋值给数组的第几位,然后根据判断这个数组的数或者根据这个数的大小,然后再执行什么程序
 }
   delay(200);  //  延时一下   不知道你延时函数怎么写的 我一般都这么写
f(point==2)

  RI=0;
tr[2]=SBUF;
}
   delay(200);
 if(point==3)
{
  RI=0;
tr[3]=SBUF;
}
   delay(200);
if(point==4)
{
I=0;
  str[4]=SBUF;
}
   delay(200);
 if(point==5)

  RI=0;
  str[5]=SBUF;

   delay(200);
   }
}
编程习惯各有所好  你试试看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
不好意思   程序就是这样  要考虑很多
在接收最后个字节的 忘记把point清0了  要不第二次接收5个数 就不行了
if(point==5)
{
I=0;
tr[5]=SBUF;
point=0;
}

网友A:
这个函数也可以写的简单点
我比较喜欢写成 这样  一目了然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也可以写的简单点
我比较喜欢写成 这样  一目了然
哈哈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确实是延时问题,目前是发送6位,接收10位的问题例如发送5a 06 00 98 00 01 接收为5a 06 00 98 00 01 01 01 01 0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port;
uchar  rec_data;
uchar  str[6];
uchar  point=0;
uchar  flag=0;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ial()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定时计数器1方式2
        TH1 = 0xFD;        //9600 波特率 FD
        TL1 = 0xFD;
        EA=1;
        ES=1;
        TR1 = 1;
}

void waitsend()

    TI = 0;
        ES = 0;
    while(!TI)

    };
    TI = 0;
        ES = 1;
}

void delay(long i)
{
    long  j;
    for(j=0;j<i;j++)

        SomeNOP();
        SomeNOP();
        }
}

void delay1ms(long  i)
{
    long  j;
    for(j=0;j<i;j++)
    {
            delay(70);
        }
}
void COM_REC(void) interrupt 4
{

    if(RI)
    {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RI = 0;
        rec_data = SBUF;  //从串口缓冲区取得数据
        for(point=0;point<6;point++)
                {
        str[point] =rec_data;
                //delay1ms(1);
                SomeNOP();
                SomeNOP();

        point=0;
        flag=1;

}
void COM_SEND(void)
{
for(point=0;point<6;point++)             //连续发送数据
    {
        TI=0;
    SBUF=str[point],waitsend(); //把缓存区的数据都发送到串口
        //delay1ms(1);
        SomeNOP();
        SomeNOP();
        SomeNOP();
        }
    //SBUF=Read_OneByte(str[3],str[5],str[2]);

}
void main()
{
    UART_Initial();
    delay1ms(2);
    while(1)
    {
                while(flag)

            //RI=0;
                COM_SEND();
                flag=0;
                }
        }
}

网友:
你这个程序  串口中断里的程序有问题
你就按照我上面写的程序接收就可以了
应该没问题  其实是肯定 哈哈

网友:
我发现我写的代码也有错误
你写的我等下帮你修改下试试
不靠单片机谋生的   不是专业的

网友(2013-11-15):
static void Serial0(void)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temp,head;

    if(_testbit_(RI))
    {
        temp = SBUF;
        head = RBUF_NEXT_PT(uart.rx.head,sizeof(uart_rx_buf));
        if(head != uart.rx.tail)
        {
            uart_rx_buf[uart.rx.head] = temp;
            uart.rx.head = head;
        }else
        {
            uart.rx.error = 1;

    }
    if(_testbit_(TI))

        if(uart.tx.head == uart.tx.tail)
        {
            uart.tx.busy = 0;
        }else

            SBUF = uart_tx_buf[uart.tx.tail];
            uart.tx.tail = RBUF_NEXT_PT(uart.tx.tail,sizeof(uart_tx_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