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 SENSOR暗光线条

楼主(2013-07-22):
OV 2710 SENSOR大家有没遇到这种情况?

509问题视频(VHT)(CLK33)

OV2710暗光线条

OV2710暗光线条

网友(点评):
經驗上是找黑色、藍色或灰色這種單調的色彩當背景,拍出來的雜訊會更明顯。

网友:
CMOS 的低照度下的效果不是太好咯。调节下增益、曝光时间看看。

楼主:
这个用同一个软件,在另一个板子上就是OK的。
应该是硬件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同一个软件,在另一个板子上就是OK的。
应该是硬件哪里不对。

这个2710我们做过,你I2C是不是1.8V上拉,改成3.3V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看下sensor的电源纹波吧,PCB的布局布线是否合理,硬件问题概率大!

网友:
是不是排线接触不好

楼主:
我试了用100M的磁珠加在电源上,感觉好了些。但是还是没解决。
有个问题:我们公司的示波器是200M的,高频的纹波测不到,要怎么分析呢?

网友:
你的电源设计有问题,条纹是电源噪声引起的,你上传设计原理图来我帮你看看吧

网友A:
相機在低亮度下產生的白色條紋或雪花叫低照度雜訊(Low Lux Noise),對於 CMOS Image Sensor 來說是很難避免的一項弱點,但也遇過幾次可以再進一步改善的案例。

  • 模組會提供 AVDD(Analog Power)的接腳,但他們通常只建議 0.1uF 的旁路電容(Bypass Capacitor),如果電源 IC 距離較遠或是模組耗電較大時,會在 AVDD 上產生漣波(Ripple)干擾,可以加大 AVDD 旁路電容(Bypass Capacitor)至 1uF ~ 4.7uF 看看(要靠近模組連接器)。記得上次看到是 24Hz 的漣波,示波器頻率不需要太高,但雜訊電平很小(40mV 吧),我找一下圖貼給你看。
  • 協調模組廠商降低 CMOS Image Sensor 內部的訊號增益看看,低照度雜訊(Low Lux Noise)也有可能是訊號過度放大產生的。CMOS Image Sensor 配上各家的鏡頭和模組廠組裝技術,再組裝到客戶的成品上去,多少還是有所差別,有些參數是能再做些微調。但如果你們的量太小對方可能不會鳥你們,以前我們做「野樓雞」(LG)的案子是可以叫相機模組廠來罰站。對不起!是直接叫到高麗去罰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機在低亮度下產生的白色條紋或雪花叫低照度雜訊(Low Lux Noise),對於 CMOS Image Sensor 來說是很難避 ...

同意1, 不过在实例中,少有以增加旁路电容来达到减噪,应该以不同的独立电源分隔;
另外,AVDD不是笼统的模拟模块,而是分为采集,PLL,AD转换等等,我看该sensor重点在SVDD和SVSS的隔离,但把PLLVDD和EVDD也隔离效果会更好。

觀念正確,狗弟僅提供一個個人經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意1, 不过在实例中,少有以增加旁路电容来达到减噪,应该以不同的独立电源分隔;
另外,AVDD不是笼统 ...

小弟不幸就遇到一次,而且是第一次就遇上!

错了,我做的是200uV的Vpp
佩服佩服! 不过我曾经用TI LP5907做到20uV的Vpp,datasheet介绍的是10uV,可惜我怎么也达不到。

网友:
佩服佩服! 不过我曾经用TI LP5907做到20uV的Vpp,datasheet介绍的是10uV,可惜我怎么也达不到。

佩服我們把雜訊搞到這麼大嗎?

网友(点评):
他就是看错你单位而已!哈哈

网友C:
手机上面对于AVDD的供电需要加1uF,10uF和33uH电感来滤波,另外,对线宽有有一定要求。再者可以测试下PCLK的波形,看两者是否有差异,如有不同,试着调整下PCLK的驱动能力。

网友(点评):
又來一個養雞場的!>_<|||

网友:
以前是养肉鸡的,现在是育鸡苗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佩服我們把雜訊搞到這麼大嗎?

要佩服你只用一点点的改动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可是用三个ldo隔离2。8伏,每个ldo要两块多刀。

网友(点评):
花得起至少算是有錢人!^_^

网友:
    高手很多呀,学习了,不过好像电源分割并不是很理想的选择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在电源上加了1000R@100M的磁珠就基本OK了,但是如果仔细看还是会有。附件是我从网上找的的纹波测量的资料,依照这个方法,测不到明显的变化。不知道是哪里不对
    我在想两个问题:1.目前的条纹线很不明显,有没有更好的测试方法,以便于问题进一步解决?
    2.如何更加准确的测量电源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在电源上加了1000R@100M的磁珠就基本OK了,但是如果仔细看还是会有。附件是我从网上 ...

    相機模組廠說全黑的屏幕是最容易看出來雜訊,但我發現全藍全灰的效果也不錯,尤其是雜訊嚴重還有桃紅色條紋夾雜其中時。

我的狀況跟你一樣,只把橫紋雜訊給抑制掉,雪花雜訊還是略遜另一個使用同鏡頭的機種。但公司急於量產不想再改版,而客戶也沒有意見,所以就將就一下囉~

网友:
    Y电源要干净

网友:
    肯定是硬件上的问题!接触不良,文波干扰!其他的我估计没有了

网友(2013-08-30):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电源纹波造成的,我当时直接在磁珠后边加了个超大电解就好了。不过这只是临时解决,毕竟要做小,大电解不现实,可以用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
    电源噪声,不用怀疑。

网友:
    请教下10uv怎么测试的啊?万用表

网友(2013-10-29):
    MARK!很好的问题讨论,有机会也会做到2710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公司怎么办呢?

网友(2014-10-13):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幸就遇到一次,而且是第一次就遇上!

请问使用那颗电源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幸就遇到一次,而且是第一次就遇上!

    你使用那颗芯片  ,可以说一下信号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面对于AVDD的供电需要加1uF,10uF和33uH电感来滤波,另外,对线宽有有一定要求。再者可以测试下PCLK的 ...

有一定要求是啥要求呢,高手具体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佩服你只用一点点的改动就可以解决问题,我可是用三个ldo隔离2。8伏,每个ldo要两块多刀。

过短时间板子回来后看看自己的效果如何,为了省钱LDO只用了一个用RC隔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定要求是啥要求呢,高手具体说说看

不敢当高手。因为AVDD一般是给感光sensor供电的,耗电比较大,layout时候需要预留足够线宽,另外,这个电源对噪声敏感,所以layout也要小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