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新手虚心求教,打开DRC但还是可以违反设计规则

楼主(2013-07-22):
    pads layout里打开DRC但还是可以违反设计规则,线都可以随便乱走,重叠,设计规则检查时会报错,但转到router里就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谢谢!

网友A:
    LAYOUT里 你肯定是没有打开DRC 请耐心的检查一下。

网友B:
    到设置里面打开DRC.我就是用无模命令不行.然后router切回来的话会自动关闭DR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里 你肯定是没有打开DRC 请耐心的检查一下。

    打开drc 不是直接在layout里输入无模命令DRC就可以了吗?但我已经输了好几遍了,都没用。

网友A:
    。。LAYOUT里 打开是无摸命令DRP,关闭是DRO。忽略是DRI。在RUTER里 DRC才是开关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里 打开是无摸命令DRP,关闭是DRO。忽略是DRI。在RUTER里 DRC才是开关命令

已经试过了,还是没用,幸好不用layout走线,不然不知怎么解决,以前是用9.3的没出现过这个问题,9.5的刚用,就出现这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设置里面打开DRC.我就是用无模命令不行.然后router切回来的话会自动关闭DRC的

    设置里打开DRC,没试过,怎么设置,按道理来说无模命令不至于失效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里打开DRC,没试过,怎么设置,按道理来说无模命令不至于失效呀。

    工具-选项-设计.左下角在线DRC
    tools-option-design

网友:
    图片看看吧  你无摸命令不行的画 图片里的圆圈里的第一个是开启规则 。。感觉你多看看资料,先把菜单命令弄熟了在做。

楼主:
    每个都试过了,也没有用,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都试过了,也没有用,还是不行。

    你还是老老实实看教材吧。不会是因为你不懂,操作的细节不对。这个别人交不了你

网友:
    我lay的板子,除了需要做等长的要在router里面绕线外,其他的走线我全都是在layout里面拉的,我也没有打开DRC功能,也从来没出现过短路或者其他的情况。

网友(2015-04-02):
    认真回复。。。努力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