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走到另一端的时候却连不上,这是咋回事?如图

楼主(2013-07-22):
差分线走到另一端的时候却连不上,这是咋回事?如图

网友A(2013-08-26):
我也碰到过。单根走一下试试,或是从这一头出线对接一下试试。这情况,我碰到很多。最后实在还是连不上就到layout里面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单根走一下试试,或是从这一头出线对接一下试试。这情况,我碰到很多。最后实在还是连不上就到 ...

单根走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真不晓得是啥问题。能走通就行。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