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挂载多个设备

楼主(2013-07-22):
我想1组IIC总线挂载8个设备,每个设备地址一样,只进行写操作。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8 個 I2C 裝置位址(Address)都一樣,會有問題;就像 8 個記憶體的位址(Address)都一樣,所發生的問題。

网友A:
貌似可以啊,虽然写的时候从设备会发ACK,应该也不会冲突。

网友B:
是一个接口驱动8个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接口驱动8个设备吗?

总的有8个从设备,主要是从设备地址是固定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的有8个从设备,主要是从设备地址是固定死的。。

对一个主设备驱动8个从设备的驱动能力表示怀疑。

网友(点评):
驱动的话可以用2组总线去挂载。主要问题是多个从设备地址一样会不会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啊,虽然写的时候从设备会发ACK,应该也不会冲突。

每个从设备都发ACK,不会有冲突么?

楼主:
只进行写操作,没有读操作。会有问题?

反对!: 5.0
反对!: 5
不明白楼主,如此做法的目的~~~何况这不符合I2C协议。地址就像人得名字一样,一个班的小朋友,好几个名字一样的,会出问题滴

网友:
一拖八的I2C expander没几个钱,何必冒这样的风险,有时间研究一下板级设计减少噪声和EMI更好。

网友:
从理论上说,只要I2C上拉足够强,且8个从设备同时相应,是可以驱动的。但是实际上只要某一个从设备应答出现一点应答上的延迟,数据线上就可能出现半高电平,这样主设备会认为通信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从设备都发ACK,不会有冲突么?

如果从设备同时ACK拉低,就不会有问题呀。
不过如楼下几位所述,如果一个出问题,可能就导致全体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