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PN和PNP作为电子开关,哪个更好呢

楼主(2013-07-22):
使用NPN和PNP作为电子开关,哪个更好呢?有什么区别?还请各位同仁帮忙,不胜感激,谢谢!
如图所示。

NPN控制LED

NPN控制LED

PNP控制LED

PNP控制LED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去控制,如果是单片机的画 用PNP   因为用NPN的话 上拉电流不够,单片机下拉电流比较大。其实用那个管都可以 主要是满足 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建议楼主去看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这样就知道如何满足它的需要了。毕竟三极管 是基础  经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去控制,如果是单片机的画 用PNP   因为用NPN的话 上拉电流不够,单片机下拉电流比较大。其实用那 ...

【如果是单片机的画 用PNP  因为用NPN的话 上拉电流不够】

==>這句話不完全對。如果 3.3V 的单片机只用一個 PNP 去控制 5V (或是更高的電壓) 的東西,那保證關不掉高電壓。反而一個 NPN 卻可以做到開關都正確。

当然 先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网友B:
能用NPN的就不要用PNP,PNP是否能可靠截止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呢?NPN和PNP都能实现开关控制功能,唯一的区别是,这两个控制的时候一个是高电平灯亮,一个是低电平的时候灯亮,看你想要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NPN的就不要用PNP,PNP是否能可靠截止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可是NPN会不会出现不能处于饱和状态呀,比如使用LED的Vf比较大,无法保证NPN饱和导通,有可能处于放大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去控制,如果是单片机的画 用PNP   因为用NPN的话 上拉电流不够,单片机下拉电流比较大。其实用那 ...

谢谢,这个我再学习下哦

网友:
    第二张图是错的,点亮不了那个LED。LED放在射极,导通电压抬高了,根本导通不了的。

网友(点评):
你的帮助可能会误导楼主哦。

网友C:
    第1张图:NPN控制LED,最好将LED移到三极管的C极上。
    第2张图:PNP控制LED,没有问题。只要三极管的B极的高电平是3.3V就行。

网友D:
    如果单片机控制的话,要考虑一下,很多单片机初始化前默认的是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1张图:NPN控制LED,最好将LED移到三极管的C极上。
    第2张图:PNP控制LED,没有问题。只要三极管的B极的 ...

    谢谢阁下的回复和之前的点评,这个NPN控制LED,最好将LED到三极管的C极上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吗相比我的这种设计?
    还请赐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片机控制的话,要考虑一下,很多单片机初始化前默认的是输出高电平、、、

    嗯嗯,这个B极上肯定会接下拉和上拉的,这个图片中没画上去,谢谢!

网友:
    这原理都有问题,全部成了射极跟随器,真正开关用,不会这么接,建议看看三极管的原理资料

网友:
    PNP会好些,因为低电平容易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阁下的回复和之前的点评,这个NPN控制LED,最好将LED到三极管的C极上是为什么?有什么好处吗相比我的 ...

    主要是考虑NPN管导通要求VBE>0.7V,你把LED放在发射极电话,LED导通是有压降(2V),那就要求基极电压在2.7V以上才能导通。你把LED放到集电极那端的话就只需要基极电压大于0.7V就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