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7-22):
请教,这个电路中Q1的作用是什么,静态工作点Q3,Q4基极-4.337mv的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A:
仿真的东西完全没有回答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东西完全没有回答的意义

网友B:
感觉是Q1和Q4构成电流镜,Q3,Q4,Q5构成查分放大器,其中Q4的电流大小与差分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有关。

网友C:
长尾差分放大,恒流源反馈电阻(交流电阻近似无穷),模电书看下吧 但愿没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Q1和Q4构成电流镜,Q3,Q4,Q5构成查分放大器,其中Q4的电流大小与差分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有关。

Q1和Q4构成横流源?
Q3和Q5的静态偏置是怎么来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尾差分放大,恒流源反馈电阻(交流电阻近似无穷),模电书看下吧 但愿没说错

谢谢了。我看看书去。

网友:
标准的差分放大电路,翻翻书吧  别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