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逻辑门实现芯片复位?

楼主(2013-07-22):
74VHC244DW本是一个buffer缓存器,增加驱动能力,下面这个电路用此芯片来做单板不同芯片的复位,输出接输入,怎么理解呢?

网友(点评):
可以提供 Broadcom BCM54684 完整版的芯片資料嗎?

楼主:
顶起,版主出来解答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起,版主出来解答下啊

SUPER GO 放暑假中....
要過幾天才回來。

反对!: 5.0
反对!: 5
又不是学生放个毛的暑假!

楼主:
您老支持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输出接输入。。这是为了做延时吗?利用buffer的delay?

楼主:
我也感觉仅仅是延时作用,从手册上看 输出和输入的delay时间在10ns左右。博通得一些方案设计上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复位,附上nxp的手册。

网友(点评):
重點應該不在 74VHC244,而是在 Giga Etherenet PHY Broadcom BCM54684。

网友:
风吹摇摆  反对!: 5
又不是学生放个毛的暑假!
=======================================

Go版主家裡面Go兒女放暑假,要陪Go兒女出去溜達溜達,盡Go爸爸的責任。

这个确实要放暑假......

网友:
楼主这种做法是可以的。我亲自试用过,成熟的电路~~~这种接法时注意下驱动能力,满足要求那就能很好实现

楼主:
复位只有一个复位时间及时序要求,你说的驱动能力 指的是哪方面? 输出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PER GO 放暑假中....
要過幾天才回來。

怎么这么些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只有一个复位时间及时序要求,你说的驱动能力 指的是哪方面? 输出电流吗?

俺的意思说,当一个平台下挂了很多IC,在启动后都需要统一的复位,不可能用一个复位pin去复位10个以上的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意思说,当一个平台下挂了很多IC,在启动后都需要统一的复位,不可能用一个复位pin去复位10个以上的I ...

这种情况下,如何增强驱动能力?再增加一个复位芯片MAX706?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下,如何增强驱动能力?再增加一个复位芯片MAX706?

不需要两个。 一个max706,驱动两个1A1和1A2 pin,将输出的1Y1,1Y2在分别接到1A3,1A4,2A1和2A2,2A3,2A4就可以了,这样就实现了1个驱动6个复位

网友:
应该是复位时序要求,先系统复位,最后54684复位。

有點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