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导出来的过孔PAD,在2层板中是否可用 ?

楼主(2013-07-22):
RT,

4层板导出来的过孔PAD,在2层板中是否可用 ?

4层板过板我用正常,2层板中  constraint 可以设置VIA,  实际连接时,option via list 无此VIA PAD ?

同理 6层板是否可用 ?

楼主:
测试2层板可用。

之前导出来不可用,因为4层板VIA PAD 中 therif pad 有设置 flash . 没有把相关 flash  dra 一块copy过去。

楼主:
6层板是否可用 ?  继续。。。。。

网友:
如果沒也太特別的要求都是可用的

网友:
如果是机械孔是可以通用的